[求助] 请教一下ahdlLib里头运放代码中的cont是什么

楼主(2017-08-12):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Date: 1997/08/28 05:45:21 $
// $Revision: 1.1 $
//
//
// Based on the OVI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version 1.0 1996
//
//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1

//--------------------
// opamp
//
// -  operational amplifier
//
// vin_p,vin_n: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V,A]
// vout:
output voltage [V,A]
// vref:
reference voltage [V,A]
// vspply_p: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V,A]
// vspply_n:
negative supply voltage [V,A]
//
// INSTANCE parameters
//    gain           = gain []
//    freq_unitygain = unity gain frequency [Hz]
//    rin            = input resistance [Ohms]
//    vin_offset     = input offset voltage referred to negative [V]
//    ibias          = input current [A]
//    iin_max           = maximum current [A]
//    slew_rate      = slew rate [A/F]
//    rout           = output resistance [Ohms]
//    vsoft          = soft output limiting value [V]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module opamp(vout, 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input vref, vspply_p, vspply_n;
inout vout, vin_p, vin_n;
electrical vout, 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parameter real gain = 835e3;
parameter real freq_unitygain  = 1.0e6;
parameter real rin = 1e6;
parameter real vin_offset = 0.0;
parameter real ibias = 0.0;
parameter real iin_max = 100e-6;
parameter real slew_rate = 0.5e6;
parameter real rout = 80;
parameter real vsoft = 0.5;
   real c1;
   real gm_nom;
   real r1;
   real vmax_in;
   real vin_val;

   electrical cout;

   analog begin

      @ (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 begin

c1 = iin_max/(slew_rate);

gm_nom = 2 * `PI * freq_unitygain * c1;

r1 = gain/gm_nom;

vmax_in = iin_max/gm_nom;
      end

      vin_val = V(vin_p,vin_n) + vin_offset;

      //
      // Input stage.
      //
      I(vin_p, vin_n) <+ (V(vin_p, vin_n) + vin_offset)/ rin;
      I(vref, vin_p) <+ ibias;
      I(vref, vin_n) <+ ibias;

      //
      // GM stage with slewing
      //
      I(vref, cout) <+ V(vref, cout)/100e6;

      if (vin_val > vmax_in)
         I(vref, cout) <+ iin_max;
      else if (vin_val < -vmax_in)
         I(vref, cout) <+ -iin_max;
      else
         I(vref, cout) <+ gm_nom*vin_val ;

      //
      // Dominant Pole.
      //
      I(cout, vref) <+ ddt(c1*V(cout, vref));
      I(cout, vref) <+ V(cout, vref)/r1;

      //
      // Output Stage.
      //
      I(vref, vout) <+ V(cout, vref)/rout;
      I(vout, vref) <+ V(vout, vref)/rout;

      //
      // Soft Output Limiting.
      //
      if (V(vout) > (V(vspply_p) - vsoft))
         I(cout, vref) <+ gm_nom*(V(vout, vspply_p)+vsoft);
      else if (V(vout) < (V(vspply_n) + vsoft))
         I(cout, vref) <+ gm_nom*(V(vout, vspply_n)-vsoft);
   end
endmodule

看了好几遍  直接从electrical cout; 就到电流电压节点公式了, 有木有老师说一下这个cont是干啥的 ,顺便问一下
I(vin_p, vin_n) <+ (V(vin_p, vin_n) + vin_offset)/ rin;
      I(vref, vin_p) <+ ibias;
      I(vref, vin_n) <+ ibias;

这个ibias是干啥的呢,是在搞不懂啊

楼主:
输入信号1k,振幅差分300mV的正弦波,电源电压1.8,运放GBW100M,低频增益40db,然后输出是个方波???在970-830mV之间     什么鬼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问中的cont应该是cout吧。

cout是GM stage中的一个电学节点,是对输入级之后的V 到 I转换的GM的建模。

ibias模拟的是双极型放大器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对于CMOS技术没有意义。但是别忘了这个opamp模型不是针对某一个工艺的,所以双极型的模型也在里面了。

后面提问的仿真结果问题,我另外再看看 ...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仿真结果的回答:

1) 40的B,100倍的增益早就超出1.8V电源电压范围了,你看到的波形其实就是数学处理的结果,不是真实的电路响应
2) 将增益值改到比较小的数值,比如3倍或者4倍,你就会看到你看得懂的波形了
3) 你这个波形浏览器是什么?看起来像数字电路的波形浏览器,不能用wavescan试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设置到2.5倍的仿真结果

增益设置到2.5倍的仿真结果

这是将增益设置到2.5倍的仿真结果,在输入幅度300mV条件下,输出单端幅度是75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回复1,那个是cout 昨天手机打字打了一堆错别字
2,那个是ade L spectre plot出来的图 不过是在虚拟机ubuntu的ic615的软件,可能跟红帽的看起来有区别。
3,根据老师的说法,我把增益调低,可以出来正常的波形,除了发现增益的问题,我发现增益与gbw都不能太大,在接成闭环的情况下,gbw设置过大导致输出又有很多问题,不是输出是方波就是输出波形幅度很小,如图是我接成负反馈增益变的很小的情况,当我gbw设的很大时比如100M,输出是方波,麻烦老师没事的话有时间分析一下,感觉这个代码没有考虑cmos工艺的情况
4,有一个图是我觉得这个代码设计的运放的节点的思路。
ps,其实我想设计一个理想的运放用在pipelineADC上,但是感觉这个运放限制条件太多也不明确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输出增益过小的情况不是方波   这个仿真时出现方波的情况而且波形也很小,反正我已经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答你6#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输出波形这么小。

你顺着代码把自己输入的参数代入进去,就知道你的输出幅度受限于vmax_in了,这确实是由于你的gbw和slew_rate数值设置造成的。而且这个仿真里面的很多模型参数设置都不合理,仅仅是mathematically right, 没有实际的电路意义。

网友(2021-01-05):
看看先。设置好跑仿真时,提不出网表,老提示要添加view不太明白啥意思。。谁能写个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