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咋样同时提取100多个cell的后仿网表呢?

楼主(2017-08-12):
如题,咋样同时提取100多个cell的后仿网表呢?我计划写一个脚本,然后用脚本调用calibre实现,但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网上找的例子,自己写了一个,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脚本有啥问题呢?一直提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清楚,不过大概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你说提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出错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改了一下原来的Perl文件,我把文件和错误贴上来,您帮我看一下,到底哪里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calibre就没有跑起来,没有执行提取每一个cell的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运行Calibre的输入文件,也就是你的Header.conf没有写对的缘故。我记得这个输入文件的第一行需要指明顶层Cell的名字和GDS路径之类的,这个信息你写在哪里了啊?

==== 等等===

我明白了,是因为你用的是INCLUDE,这个是预处理语句,所以Calibre先处理它而不是读你的LAYOUT PRIMARY那一行。所以你在Perl里面不要用INCLUDE, 直接把内容echo到Header.conf文件中,就差不多了。

==== 等等等等====
需要再改一次,你在Calibre的输入文件Header.conf中调用caliber -xrc ....这是不行的,这是在LINUX命令行调用的,分开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您刚才说的那个改了一下,现在的PEX还没跑起来,感觉是不是我calibre.rcx写的不对呢?还是runpex.script写的不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不起,你是按照我的第二次回复的建议改的,那个还是不对,看我第三次回复,说的是你不应该把calibre命令写入header.conf文件中,要直接写在你的Perl脚本中,这样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还是不太对,我直接不用那个中间那个Header.conf文件了,直接把calibre命令写到perl里面,感觉现在的情况是cailibre在空跑似的,啥也不输出,感觉好像输入文件都没生成似的

网友(2022-09-13):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03):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