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OD/PO疑问

楼主(2017-08-12):
tsmc018um工艺design rule里面有一节专门讲Dummy的,这块是版图上面必须要处理还是可以忽略掉?
主要是模拟DC-DC电源产品。

网友:
这块是版图上面必须要处理还是可以忽略掉?
都可 , 能處理就處理掉 , 清不乾淨 , 就忽略掉

网友:
.18项目遇到过的,工艺商强烈建议加dummy,这个步骤由他们来做,run脚本生成metal和poly的dummy的gds。也可以选择自己加,很麻烦。

网友:
对于模拟版图和射频版图必须自己添加!寄生有影响,添加后后提取仿真。不加影响工艺参数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