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MIG核使用

楼主(2017-08-13):
本人用xilinx MIG核自带例程仿真DDR3程序可以实现数据读写,然后删除例程中traffic_gen_top模块,改成自己写的读写状态机,并把例程中的的ddr3_model连接到我的工程,MIG核初始化完成后,写入数据写到第16个数据时,MIG核的app_wdf_rdy信号就一直拉低,写不进去数。有没有仿真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44:13 08/11/2017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my_ddr3_ctr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my_ddr3_ctrl(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nput        wire                             memc_init_done,
input        wire                                 memc_cmd_full,
output        wire                                 memc_cmd_en,
output        wire        [2:0]        memc_cmd_instr,
output        wire        [31:0]                 memc_cmd_addr,
output        wire                                 memc_wr_en,
output        wire                                 memc_wr_end,
output        wire        [31:0]                 memc_wr_mask,
output        wire        [63:0]             memc_wr_data,
input        wire                                 memc_wr_full,
input        wire        [63:0]                 memc_rd_data,
input        wire                                 memc_rd_data_valid,

//fifo接口
input        wire        [63:0]                        Din,
input        wire                                        Din_valid,
input        wire                                        IMG_OK,
output        reg                                                Rd_fifo,
output        wire                                        ddr3_rd_clk,

output        wire                                        Dout_valid,
output        wire                                        ddr3_wr_clk,
output        reg                                                ddr3_read_finish,
output        wire        [63:0]                        Dout
    );
parameter                BASE_ADDR  = 32'h0000_0000;

parameter        READ_CMD                =        3'b000,
                        WRITE_CMD                =        3'b001;

parameter        IMG_SIZE                =        15'd16384;

//写入DDR3操作
parameter        WRITE_IDLE                        =        4'b0001,
                        WRITE_READY                        =        4'b0010,
                        WRITE_OPT                        =        4'b0100,
                        WRITE_END                        =        4'b1000;

parameter        READ_IDLE                        =        4'b0001,
                        READ_READY                        =        4'b0010,
                        READ_OPT                        =        4'b0100,
                        READ_END                        =        4'b1000;

reg                [3:0]        wr_cstate,wr_nstate;
reg                [3:0]        rd_cstate,rd_nstate;

reg                [14:0]        wr_data_cnt,rd_data_cnt;
reg                [26:0]        wr_addr,rd_addr;
reg                                wr_ddr3,rd_ddr3;
reg                                ddr3_wr_busy,ddr3_rd_busy;
reg                                wr_finish;

assign  memc_cmd_instr = (wr_ddr3) ? WRITE_CMD : ((rd_ddr3) ? READ_CMD : 3'b111);
assign  memc_cmd_en    = wr_ddr3 || rd_ddr3;

assign  memc_cmd_addr = (wr_ddr3) ? wr_addr : rd_addr;

assign        ddr3_rd_clk = clk;
assign  ddr3_wr_clk = clk;

assign        memc_wr_data=        Din;
assign        memc_wr_en        =        Din_valid;
assign        memc_wr_end        =        Din_valid;

assign  Dout            =   memc_rd_data;
assign  Dout_valid  =   memc_rd_data_vali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wr_cstate        <= WRITE_IDLE;
        end
        else begin
                wr_cstate        <=        wr_nstate;
        end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wr_cstate)
                WRITE_IDLE : begin
                        if(memc_init_done)                wr_nstate        =        WRITE_READY;
                        else                                                wr_nstate        =        WRITE_IDLE;
                end

                WRITE_READY : begin
                        if(~memc_wr_full && ~memc_cmd_full && IMG_OK && ~ddr3_rd_busy)
                                 wr_nstate        =        WRITE_OPT;
                        else wr_nstate        =        WRITE_READY;
                end

                WRITE_OPT        : begin
                        if(memc_wr_full || memc_cmd_full || ddr3_rd_busy)
                                wr_nstate        =        WRITE_READY;
                        else if(wr_data_cnt < IMG_SIZE)                wr_nstate        =        WRITE_OPT;
                        else                                                                wr_nstate        =        WRITE_END;
                end

                WRITE_END        : begin
                        wr_nstate        = WRITE_END;
                end

                default :  wr_nstate        =        WRITE_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wr_data_cnt                <= 0;
                wr_addr                        <= BASE_ADDR;
                Rd_fifo                        <= 0;
                wr_ddr3                        <= 0;
                wr_finish                <= 0;
                ddr3_wr_busy    <= 0;
        end
        else begin
                case(wr_nstate)
                        WRITE_IDLE : begin
                                wr_data_cnt                <= 0;
                                wr_addr                        <= BASE_ADDR;
                                Rd_fifo                        <= 0;
                                wr_ddr3                        <= 0;
                                wr_finish                <= 0;
                                ddr3_wr_busy    <= 0;
                        end

                        WRITE_READY : begin
                                wr_data_cnt                <= wr_data_cnt;
                                wr_addr                        <= wr_addr;
                                Rd_fifo                        <= 0;
                                wr_ddr3                        <= 0;
                                wr_finish                <= 0;
                                ddr3_wr_busy    <= 0;
                        end

                        WRITE_OPT : begin
                                wr_data_cnt                <= wr_data_cnt + 1;
                                wr_addr                        <= wr_addr + 8;                                                //app端一次写BL=8个
                                Rd_fifo                          <= 1;
                                wr_ddr3                        <= 1;
                                wr_finish                <= 0;
                                ddr3_wr_busy    <= 1;
                        end

                        WRITE_END : begin
                                wr_data_cnt                <= 0 ;
                                wr_addr                        <= BASE_ADDR;
                                Rd_fifo                        <= 0;
                                wr_ddr3                        <= 0;
                                wr_finish                <= 1;
                                ddr3_wr_busy    <= 0;
                        end

                        default : begin
                                wr_data_cnt                <= 0 ;
                                wr_addr                        <= BASE_ADDR;
                                Rd_fifo                        <= 0;
                                wr_ddr3                        <= 0;
                                wr_finish                <= 0;
                                ddr3_wr_busy    <= 0;
                        end
                endcase
        end
end

//读取ddr数据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d_cstate        <= READ_IDLE;
        end
        else begin
                rd_cstate        <=        rd_nstate;
        end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rd_cstate)
                READ_IDLE : begin
                        if(memc_init_done)                rd_nstate        =        READ_READY;
                        else                                                rd_nstate        =        READ_IDLE;
                end

                READ_READY : begin
                        if(~memc_cmd_full && wr_finish && ~ddr3_wr_busy)
                                    rd_nstate        =        READ_OPT;
                        else        rd_nstate        =        READ_READY;
                end

                READ_OPT        : begin
                        if(rd_data_cnt < IMG_SIZE)        rd_nstate        =        READ_OPT;
                        else                                                rd_nstate        =        READ_END;
                end

                READ_END        : begin
                        rd_nstate        =        READ_END;
                end

                default :  rd_nstate        =        READ_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d_addr                <= 0;
                rd_ddr3                <= 0;
                rd_data_cnt <= 0;
                ddr3_rd_busy <= 0;
                ddr3_read_finish<= 0;
        end
        else begin
                case(rd_nstate)
                        READ_IDLE : begin
                                rd_addr        <= BASE_ADDR;
                                rd_ddr3        <= 0;
                                rd_data_cnt <= 0;
                                ddr3_rd_busy <= 0;
                                ddr3_read_finish        <= 0;
                        end

                        READ_READY : begin
                                rd_addr        <= rd_addr;
                                rd_ddr3 <= 0;
                                rd_data_cnt <= rd_data_cnt;
                                ddr3_rd_busy <= 0;
                                ddr3_read_finish        <= 0;
                        end

                        READ_OPT : begin
                                rd_addr        <= rd_addr +8;
                                rd_ddr3        <= 1;
                                rd_data_cnt <= rd_data_cnt + 1;
                                ddr3_rd_busy <= 1;
                                ddr3_read_finish        <= 0;
                        end

                        READ_END : begin
                                rd_addr        <= BASE_ADDR;
                                rd_ddr3        <= 0;
                                rd_data_cnt <= 0;
                                ddr3_rd_busy <= 0;
                                ddr3_read_finish        <= 1;
                        end

                        default : begin
                                rd_addr        <= BASE_ADDR;
                                rd_ddr3        <= 0;
                                rd_data_cnt <= 0;
                                ddr3_rd_busy <= 0;
                                ddr3_read_finish        <= 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从仿真图上看ddr_dp一直出的数据跟我写的数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