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nalog/mix signal的layout是手动画的么?

楼主(2017-08-13):
不太了解模拟ic或mix signal ic的layout怎么做的,是在cadence vertuoso上一个一个画mos管么,还是能像数字ic那样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
我看過有自動生成的

网友:
如果 device 已经在PDK library做好了 器件级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6.16及以上 版本的cadence virtuoso 里面有应用于模拟器件的布局布线工具,你可以理解问半自动的布局布线需要人干预的比较多,到模块级 XL就可以满足布局布线。

网友:
有没有模拟的自动布局布线的教程,top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