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楼主(2017-08-14):
dft对于pr工程师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参数产生了什么有益的结果?

网友:
dft did not do any attributes to place&routing

网友(2017-09-24):
DFT模式下的时序约束文件sdc肯定是要给pr的,pr的按照这个来进行物理设计,并且后续sta也会用到。然后还有chain order文件,pr的有可能会进行链重排序。还有要是综合放在pr那里的话,加入有些DFT插入的模块你想保留层次,而不是被打散,那你也得告诉他。暂时想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