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7 FPGA与C6678之间SRIO通信

楼主(2017-08-14):
我在调试xilinx v7 fpga与c6678通信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c6678对srio接口初始化能过,寄存器port error和port ok都正常,但在c6678向v7 fpga发第一包数的时候,通信不成功,port error寄存器报错。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PS:这个问题是概率发生,不是每次都出。

网友:
近期突然发现好多fpga与dsp之间的srio通信,我可能过些天也要做。
你的问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我主要做的是FPGA给dsp发送数据。

网友(2017-12-25):
你好,我最近也在V7板子上调SRIO接口,用的ise map总是报错说不支持该器件。我想问一下FPGA端您是用ise还是viva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