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种结构bandgap,怎么让曲率小一些呢?

楼主(2017-08-14):
这个bandgap,怎么让最高点和最低点的电压差小一些呢?

网友:
如果不做曲率补偿,只是一阶补偿,曲率是由工艺参数和偏置电流的温度特性决定,无法改变。可以选用负温度系数较大的电阻,通过改变偏置电流的温度特性,降低曲率。

网友:
Reply 1 # typhoon222

应用“曲率补偿”技术之一。
搜索文献“Bandgap Curvature Compensation Technique”。
你的电路是“一级”复制。 也可以对“二次”和“三阶”曲率误差进行补偿。

Apply one of the "Curvature Compansation" techniques.
Search literature for "Bandgap Curvature Compansation Technique".
Your circuit is "first order" compensated. One can compensate also for "second order" and "third order" curvature errors.

网友(2017-12-28):
可以对“二次”和“三阶”曲率误差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