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mix edges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各位大神,小弟搞DFT没多久。。。一直有个疑惑关于DFT创建的clock和mix edge的问题!希望大神们帮帮忙啊

1. 为什么DFT创建的clock是咱空比小于50%的?
2. 为什么在穿chain的时候,正边沿在前负边沿在后的时候中间要插个latch?

希望大神们具体点,小弟基础不好啊!最好能给出UG或者UM的原文。

谢谢啦!!!

网友:
不加latch的时序波形:

加之后的波形:

网友:
请参考如下的DFT ug,你所问的问题,都可以问答 eetop.cn_DFT_Compiler_User_Guide_Ver_I-2013.12-SP2.pdf (4.04 M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latch,你直接在这个文档中搜索lock up latch,是为了hold 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这个UG我也有。。但是它只是指明在不同的clock domain的时候,在相同的domain的不同有效沿没有说。希望还能帮我粘出来,可能我没看仔细。。   还有第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有解释?

网友:
第一个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50%也是可以的,不过默认是窄的。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发生在前后两个寄存器是用test_clk不同时钟沿的?这样的话,建议画一次时序图就清楚了,其实第一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也能获得一定的解释,对时序有一定的帮助的,我这不方便画图,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看来大伙儿都是这么说,那就没有疑问了。第二个问题,我在STA的书上看它的分析,并没有hold的问题,所以就迷惑了:我对有这个不是很懂

负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负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负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这个类似正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这个类似正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这个类似正边沿在前面的情况

网友:
画图很麻烦,上传更麻烦,将就看一下。
可以看出来,由于结果比较是在固定的时刻,不加latch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少了一个dff的,整条scan_chain的长度就不对了。
latch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lockup latch解决scan hold timming 问题时另一种分析。也是对的。

网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这样想的:
假设你的周期是20ns,占空比1/4,
launch clock正沿, 遇到了反沿的capture clock,那留给setup的检查时间就只有5ns,这可能会给后端timing closure带来难度,在capture寄存器前加一个latch,相当于延长了原来的launch-capture路径,对setup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听到的说法也是你这样的,可是最近看到的都是说解决hold的。。。我STA不是很懂。所以就迷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我现有的浅薄了解, 为了解决hold 问题,插入lockup,是在不同的clock domain交互的时候,lockup cell也不一定就是 latch,seq也行。

网友:
是正电平的latch,还是负的latch,
感觉应该是负的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lockup 是在不同的clock domain之间的,这种应该叫retiming latch,实际上工作原理一样,将信号拖后半个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么晚还在逛论坛,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