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电容阵列布局布线

楼主(2017-08-15):
最近在做电容型SAR ADC 的版图,采用的MIM_CAP,电容周围的ring有diffusion和metal两种,或者不采用ring,不知道这三种选择哪个更好,哪位大神知道,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diffusion和MIM_CAP不是同一个层的吧,diffusion ring隔离一下衬底噪声,MIM_CAP阵列周围放dummy CAP,也就是Metal了。
你就想想,你要保护你的妻儿老小,要在地下打一堵墙,在地上也要打一堵墙,才能安全。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喻很恰当,metal层下面带着diffusion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