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ase hung住的处理

楼主(2017-08-15):
请教个问题,用uvm regression的时候,case有时候会 hung住,直接就卡在那里不动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是偶尔发生的没法单步debug。 我希望能够跳过这个case,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就可以了。

网友:
拿那个case的seed,就可以单独跑,重复出,就可以debu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重复,同一个seed的同一个case,跑100遍可能hung住一次。

网友:
你是用lsf还是sungrid管理regression的吗?

网友:
如果你本地循环跑多少次都没问题的话,就说明是你负载均衡提交软件提交的机器上有问题。这个做个二次检查就ok了。
如果本地循环跑也有问题,就要看下是否你环境有问题,特别是有规律的挂死。

规避这个问题就是加个超时退出机制即可。但要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倒没有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本地循环跑也会有问题额,这个很难找到规律,有时候regression跑几个周都没有问题。超时退出机制是写在哪里?UVM的仿真也是停止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挂死时当前仿真可以跑完,但不继续执行后续的仿真用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当前case的仿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