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中power switch如何对不同电压进行选择

楼主(2017-08-15):
upf中如何用create_power_switch对不同电压进行选择
create_power_switch 中 -on_state 和-off_state 与 add_port_state 中-state  name 有什么联系
add_pst_state 在upf文件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create_power_switch switch_name
  -domain domain_name
  -output_supply_port

{port_name

supply_net_name}

  {
-input_supply_port

{port_name

supply_net_name}

}*

  {
-control_port

{port_name

net_name}

}*

  {
-on_state

{state_name

input_supply_port {boolean_function}}
}*

       1.
must specify powerdomain

2.
must specifyinput_supply_port/output_supply_port

3.
must specify on_state:
The switch is on if the value on thecontrol ports matches the -on_state Boolean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