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2013运行时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7-08-15):
大家好,我最近新学sentaurus2013,好不容易安装好了,在终端输入swb可以运行了,但是输入sde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前辈指导(求说明的时候简单一点,我也是才接触到ubuntu系统,十分菜),十分感谢。

****************************************************************************
***                      Sentaurus Structure Editor                      ***
***                          Version H-2013.03                           ***
***                            (1.3, RHEL64)                             ***
***                                                                      ***
***               Copyright (C) 1994-2013 Synopsys, Inc.                 ***
***        Portions of this software are owned by Spatial Corp.          ***
***            Copyright (C) 1986-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Compiled Sun Feb 17 15:19:57 PST 2013 on tcadprod5

Machine type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

libGL error: unable to load driver: radeonsi_dri.so
libGL error: driver pointer missing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radeonsi
libGL error: unable to load driver: swrast_dri.so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swrast
libGL error: unable to load driver: radeonsi_dri.so
libGL error: driver pointer missing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radeonsi
libGL error: unable to load driver: swrast_dri.so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swrast
HOOPS Error -- There was an unexpected Hoops internal error -
HOOPS Error -- glXMakeCurrent failed for get_physical_info test window.
HOOPS STACK -- Show_Device_Info_By_Key
HOOPS Error -- There was an unexpected Hoops internal error -
HOOPS Error -- Driver specified hardware gouraud/phong lighting, but no lights!
HOOPS STACK -- Show_Device_Info_By_Key

网友(2017-09-20):
看样子,是系统中没有安装声卡或显卡驱动引起的。

网友(2017-12-22):
顶楼上,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建議改安裝在RHEL系統 6.X版本, 不要在ubuntu系統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