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Sonnet自建电感的吗?为什么用virtuoso做LVS验证的时候会报电感的pin有错??

楼主(2017-08-15):
如果电感其中一个端口悬空,不接入电路,LVS不会报错,当两个pin脚都接入电路的时候就会报pin错误

网友:
你看一看是不是电感的PIN两端接反了,电感很娇气的,虽然两端对称,电路上你左右翻都行,但是版图不行,相应的端口必须对应相应的PIN。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没准你电感在网表中的端口顺序都是错的

网友:
有没有使用lvs box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