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Y=(A*B)'+C*(D+E)的CMOS门级电路图呢???谁能给我画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8-15):
怎么画Y=(A*B)'+C*(D+E)的CMOS门级电路图呢???谁能给我画一下,谢谢了。

网友:
(AB)'是啥意思?
NMOS并联PMOS串联就是或非
NMOS串联PMOS并联就是与非
详见J.M.Rabaey那本蓝色的书第五章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好像是这个名字

网友:
把你的真值表用excel列出来,然后用multisim中的逻辑变换器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门级电路了。

网友(2018-01-02):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