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画Y=(A*B)'+C*(D+E)的CMOS门级电路图呢?谁能给我画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8-15):
怎么画Y=(A*B)'+C*(D+E)的CMOS门级电路图呢???谁能给我画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畫成 gate level 就 容易化成 CMOS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我画一下图吧,我看看你画的,多谢

网友:
回复 4# 青青。子衿

有點像這樣 , 我不確定 , 是否正確

123

123

网友:
如果看不到圖 ,
留一下 e-m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2172986794@qq.com,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172986794@qq.com

网友:
有寄了 很久沒畫這種了 , 通常是 designer 會設計好電路 到 gate level 或是 MOS lev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