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如下bga的简并点

楼主(2017-08-16):
如图所示bg1是标准的生成1.2V的ptat型bg,bg2是标准的电流加权的bg(不考虑低压低功耗情况),小弟在仿真第一个bg的时候扫了一下简并点,发现bg1只有一个简并点,就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无论是自偏置运放还是iref是bg电流的运放,PVT/MC都验证了我这个观点,仿真电路启动的时候,跑mc发现bg启动最长需要几十ms以上(当然跟带启动电路的启动时间不能比,但是起码可以work)。
而bg2 如果在tt下,也是只有一个简并点,无论是自偏置还是bg电流偏置的运放,但是跑mc的时候不带启动电路情形会出现pnp管的vbe为0的情况,也就是没启动,分析原因的时候我特意在tt的时候让R3,R4电阻稍微不一样,这时候扫描简并点,发现有3个了,基本上可以说因为mismatch或者mismatch导致的运放输入offset使得bg有了简并点,但是3个简并点中有一个简并点是bg有uA级别电流但是全是R3/R4贡献的那种情况,这个简并点处于正反馈的节点(我认为是这样的),导致最终电路工作在其他两个简并点(0电流/正常)下,mc跑启动也是发现只有2个状态,bg2的以上结论同时适用于自偏置/bg电流的运放两种情况下。
综上我认为bg1不需要做启动电路,bg2做的启动电路的比较电路时只需要检测bg是否有uA级电流就可以了
仿真图白天再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图好像不能正常显示了5555

楼主:
手机也不行  好像不是我的原因

网友(2020-12-10):
楼主,请问一下带隙基准简并点仿真是怎么做的,或者有相关资料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图好像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