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调用calibre跑PEX的问题

楼主(2017-08-16):
请问咋样在perl里面调用calibre,直接跑PEX呢?
system 'calibre -xrc -phdb rulefile | tee phdb.log';system 'calibre -xrc -pdb rulefile | tee pdb.log';
system 'calibre -xrc -fmt -all rulefile | tee fmt.log';
这样写好像有问题,calibre好像并没有跑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跑起来的话,输出文件的路径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2017-09-22):
回复 楼主:

rulefile里面的定义要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您的答复,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半个多月,最后解决了,确实和您说的一样,rulefile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