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在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出现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楼主(2017-08-16):
我在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出现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poly的错误,而且后面的metel也都是未定义的,在网上找了几种方法,都没能解决,所以想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下面是LVS文件里面的设置,我已经打开了XRC仿真,而且也包含了rcx文件

然后在网上有人说需要将lvs文件中定义层的语句提到最前面,我试了还是没什么用啊

楼主:
另外,lvs的command file是指什么文件?指的就是“be35_5.0v+40v_1p4m_calibre_lvs_v1.7”这种文件吗?还是指的运行LVS之后生成的文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09-30):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呗

网友(2018-05-03):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2019-03-06):
应该是要include一个 empty.scs文件吧 里面包含的都是管子的subckt

网友B(2024-03-06):
谢谢,我将lvs路径INCLUDE 到抽寄生rule里就解决了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将lvs路径INCLUDE 到抽寄生rule里就解决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lvs路径INLCUDE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lvs路径INLCUDE具体是指什么?

用 include 语句将 LVS rule 的路径写到抽寄生用的rule里面。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B:
用 include 语句将 LVS rule 的路径写到抽寄生用的rule里面。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还是不太了解具体如何操作,您方便将需要修改的文件名和文件中的修改语句截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