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在CTS 后,cell的属性不是fixed?

楼主(2017-08-16):
为什么我在CTS 后,cell的属性不是fixed? 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我Q 了一下一个reg,发现找不到dont touch 的属性?应该怎么查看这个属性?

网友:
和工具有关,看你用的哪家工具,C家的时直接fix的,S家的有个cts fix属性,也是不会动到的,放心向后面走flow

网友(2022-09-21):
标题都不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