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前进位加法器

楼主(2017-08-16):
问:超前进位加法器为什么比行波加法器快?超前进位加法器相对于后者只不过是把进位计算提前迭代进去了,实际电路还是一样级数的delay。。。瞬间不明白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這是ripple-carry adder

C1 經過FA產生C2,
C2 經過FA產生C3
這是carry-lookahead adder

C1,C2,C3,C4 同時產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示,不明了。请上图

网友:
沒有圖嗎?應該有圖的
這是我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图还是不怎么清楚表达delay大小,应该是从表达式(一定要代入并展开)看,对于任一bit c,cin都是经过一级与门和一级或门就到了cout,不存在进位链,我想这才是根本吧,个人理解。

网友(2025-03-09):
C4,可以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