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utput_delay max和min值推导

楼主(2017-08-16):
看书上说set_output_delay最大值的定义是Tcomb+Tsetup, 最小值是Tcomb-Thold,不是很理解这个定义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在什么时候要设置set_output_delay?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et_output_delay是指对接器件采样数据的窗口。直接找对端器件,看输入方向的setup/hold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Tcomb的值是通过什么估算呢?

网友:
感觉你钻牛角尖了啊。max值满足setup的需求,那么output_delay应该包括端口对接电路中器件的延时即T comb和时序器件的建立延时即T setup。而min则对应需要满足hold的需求,那么output_delay应该包括端口对接电路中器件的延时即T comb减去时序器件的保持时间即T hold。
这些都是理论情况,实际项目中应该多数都是根据周期给个约束也就完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释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按经验,通常选在时钟周期的1/3或1/2之间。选大时,对当前层级有利,选小时对上一层级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