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script 如何实现两个变量的组合呢?

楼主(2017-08-16):
ocean script 如何实现两个变量的组合呢?
我想要的:
条件:x=a或b,  y=c或d
结果:xy=ac 或 ad 或 bc 或 bd
用这个语法好像不行:
foreach (  x  '(a b)
foreach ( y '(c d) ))

这个也不行:
foreach (x y) '(a b) '(c d)

怎么办

网友:
foreach((vdda33 vdda) '(3.0 3.6)  '(1.0 1.35)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量组合是什么意思?

xy是两个变量的运算呢,还是一个新的变量名由两个其他变量名合成而来?

如果是后者:

x= '('a 'b)
y= '('c 'd)

ac = concat( car(x)    car(y))
ad = concat( car(x)    cadr(y))
bc = concat( cardr(x) car(y))
bd = concat( cadr(x)  cadr(y))

你要哪个变量组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