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CP 噪声仿真

楼主(2017-08-16):
matlab建好模以后需要使用cadence实际仿出各个模块的噪声,拟合后得到PLL的jitter。

但仿PFD/CP噪声时,使用pss+pnoise就是不收敛。

用的方法是,源给tran v1=0 v2=0 然后给实际的dead zone大小以及周期。

发现频率低时可以收敛,像100MHz这样的频率就是不收敛。

请教各位如何仿PFD/CP noise?方法有问题吗?

网友:
顶一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PFD的两个输入端,一端接固定相位延迟的时钟源,另一端接变化相位延迟的时钟源,两者频率都等于PLL反馈时钟频率。CP的输出端接理想电压源,取该频率下的vctrl电压值,或者给个中间值也差不多可以。
然后就可以用pss扫描变化相位延迟,得到PFD相位特性图了。

相位噪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将PFD两个输入端都接同一个固定相位延迟的时钟源,模拟锁定时的情况。pss+pnoise可得结果。

一般PLL的反馈频率都不高的,你为什么要仿到100MHz?不过,应该也可以仿出来才对。

网友:
PFD和CP一起仿真pss+pnoise,cp输出借一个固定的电压源(DC值设为你的lock电压),输入ref和fb给固定的频率(可以设置一个delay,大小为你的lock phase error),最后看输出那个固定电压源的电流噪声,整个系统工作在一个频率下,所以不会有pss收敛性问题(有个话可以给时钟输入加一个上电),我仿真时ref频率高达2.4G,也不会有收敛性问题(注意beat frequency为你系统工作频率的最大公约数,这里直接设置成你的ref频率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用617版本仿真时,利用pss+pnoise仿真得到不到输出电流噪声,我qq390010894 可以知道一二吗?

网友(2017-10-30):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了,能问一下你后来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求帮助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mark了了了了

网友:
我的是640MHz不收敛,求解答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我用617版本仿真时,利用pss+pnoise仿真得到不到输出电流噪声”,请知道的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2021-12-02):
学习一下。我仿真PFD+CP没有得到下降的曲线,反而后面上翘了。希望有大佬解答。

网友:
曲线后面上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2024-04-19):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我仿真PFD+CP没有得到下降的曲线,反而后面上翘了。希望有大佬解答。 ...

楼主后面搞清楚了吗,上翘的原因

网友(2024-08-08):
不收敛可以尝试把电路里不需要的触发器啥的删掉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面搞清楚了吗,上翘的原因

这会是fref的spur吗?

网友(2025-11-06):
pss不收敛,可以检查一下cp的伺服环路相位裕度,可能是伺服环路不稳定导致的。我也遇到不收敛,换了一个伺服环路稳定的cp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