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ynopsys公司的DC软件installer时,source选择路径出现路径无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7-08-16):
安装使用的命令./installer -gui

安装使用的命令./installer -gui

source选择路径是提示无效

source选择路径是提示无效

网友:
source path 是來源目錄,目錄內必須有 syn_v......_linux64.spf 等檔案

楼主:
安装SCL时,是不是source路径要选择两次呢,第一次是Linux文件目录,第二次是common文件目录?

网友:
你到./installer -gui这一步,说明installer已经安装完了。这一步是安装scl和dc。选择源文件时点browse选择路径,到那个路径要双击一下,你这个错误应该是没有双击造成的。这步完了是选择目标路径,要提前建立好路径,然后双击选一下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