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 TLP的传输

楼主(2017-08-17):
PCIE 传输的TLP共有5种事物类型,对于FPGA这边来说是不是只用得到,Memory和I/O类型的?其他的类型是上位机用来配置PCIE的,这样理解对吗?如果不对,其他类型的TLP是怎样用的?

网友:
跟我的理解一样

网友:
configuration是,但message不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因为厂家的IP帮你实现了吧

网友:
FPGA也可以读写其它配置空间吧?只是一般不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 的pcie IP可配置成EP,RP,可能配置不一样用的不一样

网友:
首先你的FPGA是做EP还是RP,这个你要确定下来,对于用作RP,这些传输理论上最好都支持
而EP就只要支持MR/W
另外这些所有的传输类型理论上应该都是通过address mapping 的方式来指定的,只是一个译码过程
具体的操作由IP内核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对的。当作为EP时,上位机对FPGA的读写是不是都是对BAR寄存器的读写,然后根据自己定义的寄存器的含义来解码,以此来获得读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