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ICC 里IR drop怎么分析

楼主(2017-08-17):
ICC  里IR drop怎么分析 ?怎么看满足不?或者说在什么范围能满足,新手请教。

楼主:
做的是ICC 里的lab

网友:
run redhawk to check your IR-Drop

网友:
回复 楼主:

    block的话,不知道pad在哪儿,很不准的,没必要做,还是要top去做,ICC没办法直接分析IT,要做的话,可以调用primeRail去分析,不过目前做IR的readhawk和voltus用的比较多些

楼主(2017-11-07):
请问redhawk这个软件具体是做什么的?power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4楼已经是正解,redhawk是业内电源可靠性分析最权威的工具,各种分支功能特别强大,是IR EM signoff 的主要工具,voltus最近做的也不错,如果你是在学校的学生,为了毕设,那么你应该拿不到这两个工具,拿到建立环境也比较麻烦。用icc 调用 PR 简单查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