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运放的带宽

楼主(2017-08-17):
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的带宽怎么计算啊,那位大神讲解一下吧,极点有什么用啊,和电路增益有什么关系啊,拉扎维的第六章和第十章有什么关系啊?真的好难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负载等效成一个电阻,也就是把阻抗求出来,然后就当是电阻,然后画出小信号,算出增益,然后把密勒电容算进去,就差不多是带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说的Diode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一般不会单独使用,都是放在一个更大的电路中作为一部分来使用。单独考虑这个放大器:
1, 当Diode负载的gmL大于放大管的gm时,这个放大器的增益是小于1的。可以认为它没有带宽,也可以认为它带宽无限大。
2, 当Diode负载的gmL小于放大管的gm时,这个放大器的增益是大于1的。这时考虑带宽才有意义。
那么,假设输出点接了一个电容CL,那么放大器极点是gmL/CL,单位增益带宽是gm/CL。

关于环路稳定性,我们用的多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观察小信号的开环特性,推知闭环的稳定性,工具是增益相位波特图。
开环极点会让开环增益下降,同时使得相位延迟。当相位延迟达到180度时,就可以认为实际信号已经反向,负反馈转变成了正反馈,假如此时开环增益大于1,那么正反馈会使得电路的扰动不断加强,最终进入大信号状态(震荡或者锁死)。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开环增益在相位延迟达到180度之前降到1以下。

第六章是第十章的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稍微明白一点,我再把第六章好好读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不大精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