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仿真excessive swap问题

楼主(2017-08-17):
最近在使用MMSIM15.1 做sim,遇到一个问题
出现这个warning后跑很久都没有结果。
所用服务器为64G物理+32G swap,top看居然都能占用满。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参数选项优化或者限制memory 不要占那么多?
如能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真的有这么大吗?造成32GB的swap空间进行与硬盘之间的置换?而且系统配置也很奇怪,64GB的物理内存,为什么swap只给了32GB?明显的不够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32G物理内存+32G swap跑的,这次是直接加了32G内存,swap就没变。
之前也没有用过15.1 的mmsim,这次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要不先换一下MMSIM的版本试一下,继而可以试着变换一下仿真的设置,特别是精度或者步长之类的,然后可以试一下调整操作系统的配置,扩大swap到两倍的物理内存,最好还监控一下看看什么进程占用那么多内存。

网友:
好新的仿真器,换个低版本的试试也许就没有这问题了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现在已经调整了仿真参数跑了,看上去一切正常。之前可能是设置的仿真参数范围太宽了。

网友(2020-05-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没看懂,可以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C(2023-04-18):
弹出这个窗口好几次了,每次都是直接关掉

网友D(2025-08-27):
引用 网友C:
弹出这个窗口好几次了,每次都是直接关掉

不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仿真结果?

要是不把握,可以重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