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问题

楼主(2017-08-17):
找不到设计中需要分频的端口咋办
767:Error: Value for list 'source_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766: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dig/inst_clock_reset_core/o_clk_8mhz' in design 'dig'. (UID-95)
GUI似乎显示全部被打平了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o_clk_8mhz -source  i_clk_16_mhz -divide_by 2  [get_pins dig/inst_clock_reset_core/o_clk_8mhz]

网友:
RTL里把时钟定义点直接调用buffer并set_dont_touch。DC和ICC之后这个点一直保留,就不会出现你上面的尴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计数器分频,如果是,那你指到计数reg的leaf CK pin就可以了。看你get_pin的格式,看着像是module pin,这样不好,如果cts阶段有inv,那这样会有问题吧
.   楼上说的对,clock gen用到的一些cell(gater, 一些reg)直接例化并donttouch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RTL目前不允许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内部是计数器没错,可要求不能改。只能当module来看。。。

网友:
时钟定义在hier pin 上不好

网友(2021-11-15):
如果不能动RTL, 只能把这些语句加到PNR的sdc里面,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syn已经例化了所有cell, 但是还是推荐2, 3楼做法

网友:
直接修改netlist, 在原定義為 clock的後方插入clock buffer. 然後修改sdc,  將clock 指到clock buffer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