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分析一下这个IO的结构

楼主(2017-08-17):
这个电路是非高压模拟IO,它的静电保护作用怎么分析啊?
另外,有用SMIC18画的IO单元吗?谢谢。

网友:
ESD电流从PAD进入IO PIN,通过M0(M1)导到VSSIO(VDDIO),这是主放电通路,也可以称为第一级防护。
M4/M3作为第二级防护,R2限制通过M4/M3的电流,保护M4/M3不烧坏,同时限制A_IN电压,保护模拟电路中连接到A_IN的器件

网友:
R2是限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MOS管栅极的电阻有什么作用?不要这个电阻也构成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电阻可以跟MOS的Cgd构成 RC电路,然后dvdt ,MOS管的gate可以开启,使得部分电流从沟道导通流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相当于把ESD管子的栅极被钳位的程度减弱从而能有机会导通来泄放电流吧。

网友:
对的,但是有时候,那个gate接地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接电阻的话是通过栅下方的覆盖电容将ESD电压的变化耦合到栅极上,防止二次击穿.

网友C(2023-07-19):
想问一下,esd保护的电阻以及MOS管 还有SCR尺寸怎么确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esd保护的电阻以及MOS管 还有SCR尺寸怎么确定呢?

理想情况下,看ESD文档和TLP曲线,根据使用的内部电路的ESD window和需要达到的ESD level,算一下就确定尺寸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情况下,看ESD文档和TLP曲线,根据使用的内部电路的ESD window和需要达到的ESD level,算一下就确定 ...

您好,麻烦您看一下 下面这个贴子。对于ESD文档是要到工艺里面找一下文档查看吗?还是哪里有呢?其次内部电路ESD level怎么知晓!谢谢
ESD保护器件尺寸
https://bbs.eetop.cn/thread-952714-1-1.html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D:
理想情况下,看ESD文档和TLP曲线,根据使用的内部电路的ESD window和需要达到的ESD level,算一下就确定 ...

TLP曲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