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问SoC中的模拟IP的仿真和集成是在哪一步进行?

楼主(2017-08-17):
SoC中包含adc等模拟IP,请问这些IP的仿真分别是在哪一步进行?怎么添加模拟IP?Synopsys流程的话。前仿真是在vcs之后,用modelsim进行系统仿真吗?然后再进行dc综合吗?vcs可以仿模拟IP吗?
后仿真是布线后仿真?用ICC可以体区寄生参数,然后后仿真吗?还是需要用其它软件?

模拟IP和数字电路的连接关系在前端就能确定吗?还是在后端布图中手动摆放macro,然后手动连线的?

之前只做过纯数字的。

网友(2017-10-14):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建议把模拟IP提供verilog模型,已经lib时序,也就是说soc本身不严重模拟IP自身的功能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