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 ring问题

楼主(2017-08-18):
请教一下floorplan中PG ring应该怎样布置呀?

网友:
问题需要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floorplan的时候,PG ring 是要怎样布置才可最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不影响布线的情况下,尽量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影响布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得看自己的设计要求,面积、时序、功耗等,所以这个没有具体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