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沟道电荷注入问题

楼主(2017-08-18):
各位大神,你好!拉扎维书P341,讲到当MOSFET关断时,沟道多余的电子将从源极或漏极流出。但n沟道的形成是从衬底的底部吸入大量的电子而导致反型,这样沟道关断时多余的电子应该更多流向衬底啊。为什么是源极和漏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知道对不对。拿NMOS为例,它的bulk一般都是接最低电压0,而NMOS开关两端的电压一般都高于0,于是在开关关断的时候,两端的高电压更容易吸引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