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

楼主(2017-08-18):
有一个数字电路,挂在LDO下。(1)用数字电路PR后网表做后仿真得到仿真波形,PTPX使用该波形进行功耗分析,得到一个Total Power值P。
(2)将数字电路PR后cdl网表跟LDO cdl 网表一起用finesim做仿真,得到该数字电路电源上的平均电路I。
以上仿真使用相同的仿真向量。
在同一段仿真时间内,finesim得到的平均电流比PTPX得到的电流(根据电流=功耗/电压计算得到电流),应该相差不多才对吧,
但是我这里,这两个值相差的比较多。
请问,这合理吗?有哪些可以debug的地方?
O(∩_∩)O谢谢!

网友:
spice 仿真,看vdd的电流,会出现正负电流,取average可能不合理,试试看RMS。

网友(2019-11-29):
我也有类似问题,我是用ultrasim跑数字电路网表,但是电流均值和PTPXreport中的total power有出入。
楼主找到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