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与 Xilinx 光纤通信时丢数问题

楼主(2017-08-18):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Altera公司的FPGA,我们使用的是Xilinx公司的FPGA。对方光纤自发自收没有问题,我方这边自发自收也没有问题。对方发我方收时光纤接收的数据偶尔会少一个。原来IP核中没有加时钟校准模块,偶尔会丢32个,且数目固定。加入时钟校准模块后,偶尔会丢一个。
想请教下大家,这种问题是Xilinx的时钟约束与Altera不匹配的问题吗?如果继续改IP核参数:比如改善预加重的话会不会能改善?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跑什么协议,协议支持clock compensation么?如果不支持这是正常现象啊

楼主:
回复 2# zhangbinsniper  8B/10B 编码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两边时钟偏差过大了
你可以试着把elastic buffer(始终校准模块内部的buffer)深度调大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8B/10B,两个板子必须要同时钟源。

楼主:
回复 4# churchmice 谢谢您了。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您的建议,但两边是两方做的,做不到时钟同源。

网友:
建议你采用SRIO协议,至少比PCIE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