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veWizard】转换pattern 遇到Error : maxinum number of waveforms

楼主(2017-08-18):
求助!前端数字工程师,跑出了evcd文件,给测试工程师,用WaveWizard转换pattern的时候报Error:
Error:  Signal "tc_if_clk" riched maximum number of waveforms.
         Can't add any new waveform for this signal.

我司的测试工程师,都说,没有遇到过这个Error.
现在无人解问题,丢到我们前端,说我们出的pattern有问题...

急盼有懂得高人,指点一二!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自答了。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去除一个管脚上加的时钟输入,并且把周期调整到整数,就OK了

网友(2022-08-17):
给的evcd在周期化的时候,切出来的波形片段很多,而测试机的memory存在波形种类是有限的,所以报错。
通常是因为给的时钟和数据没有对齐,或者切pattern时的周期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