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批量删除instance中的user property

楼主(2017-08-18):
请问如何用skill批量删除instance中的user property,有谁做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我随手写的啊,没时间去跑,应该差不多吧:

propName = “You_Give_A_Name_Here”

cv = hi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 得到现在打开的编辑窗口
insts = cv-> 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dbDeletePropByName(inst propName) )
dbSave(cv)
dbClose(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可以的!随手写的都可以!   但需要打开电路图,
    我是想对一个库进行操作,
    把每个电路中instance的User Property都删掉,如果用ProName,要一个个写,好麻烦
    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改一下很容易,还是没跑过啊,你自己试一下,差不多就应该是这样了 ...

propName  = “You_Give_A_Name_Here”

libName     = "Tell_Me_Your_Lib_Name_Here"
viewName  = "Tell_Me_Which_View_To_Process"

libId = ddGetObj(libName)
libCells = libId ->cells

foreach(cell libCells
   when(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Id->name cell->name viewName "" "a")
       printf("Processing %s/%s/%s ...\n" libId->name cell->name viewName)
       insts = cv-> 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dbDeletePropByName(inst propName) )
       dbSave(cv)
       dbClose(cv)
    ) ;; when
) ;; forea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直接对库进行操作我仿照您的代码已经实现了。
还是有一个问题要麻烦一下:

比如我要删掉这些User Property
按照您的代码,ProName 要写的太多了,也有可能误删,怎样用代码直接批量删掉这些User Property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想删掉所有的用户属性,那就闭起眼睛来删就好了:

libName     = "Tell_Me_Your_Lib_Name_Here"
viewName  = "Tell_Me_Which_View_To_Process"

libId = ddGetObj(libName)
libCells = libId ->cells

foreach(cell libCells
    when(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Id->name cell->name viewName "" "a")
        printf("Processing %s/%s/%s ...\n" libId->name cell->name viewName)
        insts = cv-> 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props = inst->prop
           foreach(prop props  printf("Deleting inst:%s property %s ...\n" inst->name prop->name)
              dbDeletePropByName(inst prop->name) ))
        dbSave(cv)
        dbClose(cv)
     ) ;; when
) ;; forea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参考您的代码,我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闭起眼睛删除属性的代码要慎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您的“闭起眼睛”代码除了会把user property删掉,还会把有用的cdf信息也删掉   但我删之前把w l m这类参数都保存了一下,删完再重新赋值。这样做应该没问题了吧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面的函数仅仅会删除掉用户定义的属性(User Property),如果是CDF参数的话,这是删不掉的,需要用其他的函数才能做到,所以,对CDF参数请放心,不会动到。用户属性和CDF参数在Property显示表中是分开显示的,中间有一个横隔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提醒。您帮了我大忙!

网友(2018-12-06):
CDF参数也被清空了。。。

网友(2023-07-21):
这个代码会将CDF参数删除的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牛,我的问题是有些user property,我想映射到CDF parameter上去,怎么操作?

现在的情况是上面的user property对length的定义的名字就是length,单位是m;
下面的CDF定义length的名字是l,单位是m,但是会自动在数字后面加u,生成um;
这里的user property里面的length是正确的,CDF里面的property是按照工艺生成的最小值。
请问怎么把正确的user property里面的值映射到CDF property,使它得到正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