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calibre的bug吗?

楼主(2017-08-18):
就是在图像界面提取的时候没有问题,然后同样的目录下,继续沿用之前的svdb文件,只是用calibre -xrc -fmt ...来控制生成不用格式的脚本,在生成hspice模式的时候,会报PEX NASSDA only supported in DSPF format,但是这个我用图像化界面提取hspice格式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为啥脚本就会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错误信息提示,你需要在Calibre 规则文件中添加一行:

PEX NETLIST CONNECTION SECTION YES

因为图形界面运行的时候其他缺省设置会在最终的运行脚本里面加上所有需要的变量,所以运行起来不会有问题。我要是设计图形界面我也这样埋藏很多辅助设置啊,用户不用知道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脱离图形界面纯粹用脚本运行,你就需要把所有设置补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的这个方法,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但是可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为啥加上这句话,错误就没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嘻嘻,Bing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说嘛,为啥捏?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 ? “因为图形界面运行的时候其他缺省设置会在最终的运行脚本里面加上所有需要的变量,所以运行起来不会有问题。我要是设计图形界面我也这样埋藏很多辅助设置啊,用户不用知道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脱离图形界面纯粹用脚本运行,你就需要把所有设置补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哈哈,谢谢啦,明白啥意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码农的疾苦你是不懂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