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体硅工艺和SOI工艺的LNA比较

楼主(2017-08-19):
请教个问题,从designer的角度来看,在同一个工艺节点,基于体硅的LNA和基于SOI的LNA在RF performance上有太大差异么?如果有差异,为什么?

网友A:
由于掩埋层的存在,寄生的Cbs和Cbd较体硅工艺大大减小,所以通过衬底耦合到电路模块的噪声大大减小.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A:
由于掩埋层的存在,寄生的Cbs和Cbd较体硅工艺大大减小,所以通过衬底耦合到电路模块的噪声大大减小. ...

请问“寄生的Cbs”定义的是哪里的电容呢?Cbs和Cjs的区别又是什么?

网友(2023-12-13):
你这个问题一问,别人就不想回答你了,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清楚,为啥能做LN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