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 只有hold,没有setup

楼主(2017-08-19):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

只有hold,没有setup,是不是就是hold往左移???setup不变???

网友:
这是检查hold的,这里应该还有-start或者-end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只看到hold

网友:
默认
set_multicycle_path-hold 1 -from a -to b

等价于
set_multicycle_path-hold 1 -start -from a -to b

所以我认为是launch左移了一个沿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ld 不在当前沿检查; 这种检查对hold来说比较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种情况(没有setup的约束),是把hold的launch edge左移???

    setup和hold都约束的情况下,hold是把capture edge左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是在同一个时钟的情况下,约束multicycle_path。

    那这种情况(没有setup的约束),是把hold的launch edge左移???

    setup和hold都约束的情况下,hold是把capture edge左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理解hold检查比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