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nsen的书中:任何增加的电容都会导致功耗的增加合理吗?

楼主(2017-08-19):
这个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什么?还是说没有条件?大家路过的来讨论讨论哈!

楼主:
如果GBW一定,增加补偿电容,则输入级跨导增大。由此可以预测功耗是增加的。然而这个推论可以代表一般性吗?

网友:
当然合理!这没什么好讨论的,物理上这就是必然的!
对一个电容,充/放电,功耗消耗都是 CV^2,同样的电压变化,电容大功耗必然大

网友:
一概而论总是不好的,要看上下文在说什么,至少需要看电容接在什么地方,到底是怎么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在运放中,电容存在的形式为嵌入米勒电容,负载电容,寄生电容。如题中,"任何"的表述代表了绝对性。我暂时是这么理解的。感谢您的回复,希望阁下能再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可能我在分析的过程中一味去揣摩作者意图,而丢了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