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Via 出现了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7-08-20):
刚装好了180nm的pad,按"O"出现了打孔失效问题 No contacts/Vias defined in constraint group"Vit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楼主:
求助解决方式

网友:
是不是从51换到61?如果是,很可能只是快捷键设置的问题,因为51的o是createContact 而61是createVia 。。快捷键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先不用快捷键,用界面操作打孔,能打出来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61的 我用的是图形界面点的 出现这个问题哦。。。我是在安装了180nmpdk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是tf文件里面没有定义,你可以看看tf文件里面是否有定义StandardVia,或者跟之前的能正常使用的PDK的tf文件比较一下

网友:
很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2022-06-10):
我遇到的问题类似,也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2022-07-25):
请问解决了吗?跪求方法,谢谢!

网友C(2023-11-29):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tf 的问题 ,重新拿一份tf

网友D(2025-01-02):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tf 的问题 ,重新拿一份tf

请问tf是啥文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tf是啥文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了

工艺文件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