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如何设置快捷键可以使选中的线变粗?

楼主(2017-08-20):
各位大神,ic5141中如何设置快捷键可以使选中的线变粗?

网友:
试了一下,好麻烦,不过可以做到

楼主:
大概怎么设置?

网友:
是想将点亮的线变粗吗?如果是,可以在layout的display文件中,将y0-y9设置为粗线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么干~~

具体操作可在坛内搜索。
反正要么直接修改display.drf文件,要么从icfb->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