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layout LVS报错,求助大神。

楼主(2017-08-20):
求助大神,我在做一个电路结构的版图绘制,然后LVS过不了,图1是原理图,图2是layout图,图三,四是报错情况,有大神可以帮下我么,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你DRC跑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了 过了,只有覆盖率的几个选项没过。

网友:
哥们,你的M1/M3的衬底端接的不是gnd啊,这样肯定会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该怎么接呢,我是小白,还望指教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看你是什么工艺,如果你工艺有DNW这层,那么可以把所有的n管放在dnw里面,然后M1/M3放在一起,单独外面包一圈NW,这个形成PW(hot pw)这样就可以了,没有这个dnw,就需要使用PSUB2这个层次把M1/M3包起来,这样LVS是过得,但是物理上M1/M3和其他N管其实还是通过衬底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由于一般衬底的电阻超大,这种软连接可能实际对你电路性能并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不建议这种方法,最好放在DNW(深阱)里面

网友:
M1/M3衬底不需接地,电路接的信号线,你要根据电路接,前面的版图是衬底没有接所以会报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M1M3衬底电位是独立的,都不是gnd,放两个PSUB2层次包起来,两个PSUB2区域的电位分别是两个N管的source端电位,这种放大不建议,PSUB2是为了配合lvs存在的层次,物理上不做这个层,所以其实物理上这两个管子还是和gnd软连接的,但是呢,由于衬底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其实性能不会有很大影响;第二种方法是引用dnw这个层次,把所有的n管放在dnw里面,分别用单独的nw把M1、M3包起来,这样每个当初的nw中间挖空放nmos的区域就是单独的pw(可以不是gnd电位),这才是这种管子的最正确处理方式。没有DNW(深阱)就只能用PSUB2了吧

网友:
你的电路 M1 M3 衬底端没有接GND 你的layout画法相当于接gnd了 如果想让lvs 过 要么改电路让接地  要么改layout 让M1 M3衬底分别接其S端

网友:
其实错误不在layout,错误在电路。
nch 是不可能实现b端不接地的。
找你的电路设计人员麻烦去吧。他是一神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实现,但这里肯定是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接把M1_SUB接源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有什么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下吗?我的基本功还是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书本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还是多学习新工艺,多做项目就知道了,资料就是工艺厂商的drc rule,没有特别的,大部分工艺厂商的rule都差不多的

网友:
你这样画图,估计老板看到要骂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在练习中呢,不会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电路的原因

网友:
这是T的工艺吧   给那啥那两个管子加单独P+   然后放在NBL上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新手,自己搭的电路和Layerout?线路上M1M3是一个S/B节点不接GND设计,目测你的工艺nch是做不到Bulk隔离的,要么BULK接GND,要么换隔离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好,谢谢,这几天有事去了,没有及时看到,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小弟的LVS终于过了,谢谢。

网友(2017-09-21):
貌似  我看到过好多篇这个图的请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