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M byte的片上ram,会导致芯片成本急剧上升吗?

楼主(2017-08-20):
目前好像一块小SOC,需要1Mbyte的片上SRAM,如果用65nm工艺,晶园成本多大呀?

网友:
大概10个平方不到,由于ram block太多,timing也不好做。

楼主:
如果是65nm , 晶元成本呢?

回复 网友A:

网友:
1M byte SRAM的soc,基本上就是SRAM了。。。。。。。
这么大的sram的,走10nm的吧。。。。

网友(2017-12-16):
那得看你芯片是多大的了
比如基带的芯片,可能包括N个A15,N个DSP,还有其他加速器等等,放个几M sram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