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板子将全局时钟接到了普通IO口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其导向专用接口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功能吧。都是要走全局时钟进去的

网友:
可以加个bufferg接到全局时钟上

网友:
没有,加个BUFG,但是会有比较大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在顶层模块中加一个BUFG  u_bufg_clk( .I(clk_in),  .O(clk_in_a));模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你说的bufferg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用bufr吗

网友:
应该可以,只不过有些不能接到PLL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全局时钟,B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