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corner case?

楼主(2017-08-21):
corner case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在random driven testbench中才使用?

direct test中,会用corner case吗?

网友:
边界情况,例如一个FIFO的corner cases就是full和empty。如果要验证这个fifo,你就要让它经历从full到empty,然后再从empty到full。这样其实经历了full,不空也不满,empty这样三个状态,而full和empty就是corner case.
corner case可以更加方便的覆盖所有验证点,如果某个边界情况没有覆盖到,你可以通过进一步约束随机范围或者用直接案例测试。

网友:
2 樓 FIFO 的例子, full and empty case 應該叫 boundary case 或 edge case 吧!?

corner case 一般指的是你無法想到的 case 或不常見的 case, 很難用 directed test 去測出.
利用不斷的 random 的方式去撞出 corner ca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很像edge case但是它是站在功能点的角度上去说的,不单单是数据上的边界。例如决定FIFO full还是empty可能有很多个input,而这些input又各有自己的边界。我们会随机这些input去激励DUT,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很难覆盖到某个corner case (full或者empty),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约束随机或者用direct case。
    当然主要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单词了,我在《UVM cookbook》,《SV for Verification》等书籍里看这个单词感觉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