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进行transient noise仿真,如何查看仿真结果?

楼主(2017-08-21):
仿真一个非周期,非线性电路。用Spectre里面的tran

设置参数如上图。根据Spectre 帮助手册里面设置的简单的设置了noiseFmax,noiseFmin

仿真完成后,想查看结果。只能打开direct plot——>main form。Function里面选择Noise Measurement出现如下图

提示点击plot按钮,可是点击无任何反应
而且CIW也无任何提示信息。

有知道如何查看结果的吗?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多谢

网友(2018-07-17):
这个看结果是要先添加表达式吧?是怎么看结果呀?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做,求解????

网友(2018-10-09):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答案了吗?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还是按dc仿真+noise仿真的结果

这个transient noise 准确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2020-12-24):
怎么解决?

网友(2021-05-17):
直接对transient 输出波形进行FFT分析 数据中已经有噪声分量了

网友(2021-06-29):
请问解决了吗?大佬教一下

网友(2022-10-13):
顶上去,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