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set_dft_signal中,有时一个信号会同时被指定为spec和existing

楼主(2017-08-21):
在set_dft_signal中,有时一个信号会“同时”被指定为spec和existing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active 1 -hookup_pin [get_pins u_digtop/u_pinmux/scan_en]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Enable -active 1 -hookup_pin [get_pins u_digtop/u_pinmux/scan_en]

netlist中不存在已有的DFT电路,因此我觉得根据ug中对set_dft_signal的解释,应该只写-view spec就可以了啊。
很奇怪,恳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说实话对这个我也理解不清楚。
个人以为exist是在设计的时候定义好给scan模式用的。spec是该端口本来是定义为其他作用的,但是在scan模式下可以定义为某个scan端口。
期待高手的精确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ug里面的解释,应该就是这样。因此我觉得要么-view spec,要么-view exist,二者写其一。

可是在同一个脚本中,把同一个信号,既设定为-view spec,又设定为-view exist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困惑……

网友:
一个是给DRC用的,一个是给scan insertion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翻一下原先的帖子,我记得是有讨论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spec是告诉工具去使用具有这个属性的信号完成DFT insertion以及drc fix。由于这些逻辑在DFT之前的网标中并不存在,因此需要使用-spec.
-existing则是告诉工具这些逻辑已经存在于电路中,需要工具去识别。

网友D(2020-12-25):
In some cases, you might need to define a signal twice, once with -view existing_dft and once with -view spec. This can occur when you have manually routed a signal to some design logic, but you also require the insert_dft command to make its own connections. For example, you might connect the scan enable signal to some top-level DFT logic contained in the RTL, but you also need the scan enable signal connected to the scan flip-flops: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Enable -port MY_SCAN_EN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MY_SCAN_EN

以上摘自solvnet

举个例子,更好理解,假设scan_enable除了作为DFT的scan_enabl,还需要控制ICG的TE端口,这时候需要设置set_dft_signal两次!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D:
In some cases, you might need to define a signal twice, once with -view existing_dft and once with - ...

学习到了啊啊啊啊